跑码问题

楼主(2010-02-04):
请问一下大家,碰到有些主板插论断卡不跑码,不知道主板走到那里来了,这个应该如何下手啊。

网友:
大部分主板不跑码诊断卡显示NO,是CPU没有运行,
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主板插诊断卡是点不亮的,不插可以点亮,个人的方法是接上speak,听报警音来判断。

网友:
示波器量测AD线,看波形变化来叛断主板跑到哪了!

网友:
接喇叭也没有报警声,没有示波器啊。还有别的方法不?

网友:
叹!!没工具?巧妇难为无米之炊!!!只有用替换法和万用表来查、问题所在,也就是跑马在何处。

网友:
怎么搞的 我的帖子不断重复

网友:
台式机的话最好用示波器

网友:
笔记本看电流判断
台式机的话最好用示波器

网友:
这次惨了 操作失误导致回复不断重复
管理员手下留情扣分好了 千万不要封ID
我不是有心的对不起

网友:
有几个PCI插槽的话,换着插一下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