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用风枪拆内存片如何才不爆裂?

楼主(2010-02-04):
用AT852D,调300度,吹拆内存片IC,但不多久内存中间就爆裂了,IC片还不能松动。吹一片爆一片。晕死。请教高手,如何操作才能不爆吹下内存IC片?

网友:
应该不会哦···

网友:
可能要不了300度吧,不要一上来就通着芯片吹啊,先预热一下好了。

网友:
特别是冬天 强烈建议你预热下。 热胀冷缩听过了吧 !~~~

网友:
吹的可能太急了吧,,

网友:
封嘴离颗粒在4CM上下,风量在不吹飞小电容的前提下也大越好,我没有用过此款风枪,不知道怎么具体说,

网友:
300度那么容易吹爆???你的风枪温度准确吗?还有要离颗粒有2-3CM的高度做圆周运动,吹的时候摸点焊膏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5070-1-1.html

网友:
有时候颗粒质量问题也是一个因素的,遇到过的 ,有些颗粒一吹就爆。特别是HY的

网友:
加热时间太长。在颗粒引脚上焊满焊锡再吹会不会快一点?我没有试过。因为我不喜欢用风枪。

网友:
楼主点太背了 干脆叫爆裂刑警得了 本人350度直吹 除了颗粒本身垃圾的以外 从未爆过 哈哈

网友:
我就是多放锡膏

网友:
我用350度的吹,得三四分钟才行。可能你的温度失控了吧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颗粒系打磨的

网友:
能爆的芯片也是命不久矣,莫可惜!

网友:
风速小一些,不要直吹,来回在引脚上方移动均匀加热

网友:
部分内存芯片质量差啊!

网友:
应该还是焊工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