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来一帖,主板自动上电且关不了电。

楼主(2010-02-0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板:MS-724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故障现象:主板自动上电不复位,且关不了电。

  维修步骤:拿到主板看到电容爆了2个(这3个电容超喜欢爆,暴2—3个就会不跑码)

  换后故障依旧,上假负载后测无内存电压和CPU 电压。测内存上管MOS1的D极有5V,G极为0V,下管的G极也为0V。控制这两个场馆的IC是W83321G,测1脚为 5V,5脚为 5V 这些都正常,测7脚为 0V 不正常。

  跑7脚线路,它与一W04的三极管的C极相连,测B极居然为5V高电平,这样就把7脚电压拉地了。我拆下WO4后,内存电压正常,但依然不复位。跑W04的B极线路到一 472 的电阻那里,这时CPU风扇架挡住了我,拆下CPU风扇架我才看到下面有个IT8282M(此时我以预感可能是它坏了)。472电阻一端接5V,接W04的B极那端同时还接着另一三极管T04的C极。查看了472电阻5V那端,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再测T04的B极为0V,跑线其B极通过一10欧的电阻与IT8282M的12脚相连,测12脚无高电平输出。

因为能通电,所以直接更换IT8282M。换后不再自动上电,也复位了,再测12脚有5V电压输出。上U,内存,显卡正常亮机.
]

后续:因为IT8282M损坏,主板才自动上电且关不了电,也导致其12脚无高电平输出,未能通过T04的导通让加到W04的B极的5V高电平拉地,从而导致W83321G的7脚电压被拉地,使其不能输出MOS1和MOS2的控制电压,所以无内存电压,继而无CPU电压,因供电不正常而不复位,下面是手工画的简图。

网友:
IT8282M是易损件,下次发货得拿点了,料板上的都已经拆完了

网友:
尊敬又大方的饼哥看了请加精,想早点成为初级维修员,能更好的学习啊!

网友:
来了来了。呵呵写的不错。精华了!

网友:
呵呵呵·
  楼主总结的很好·
        努力学习·····

网友:
很好的一个实例 谢谢楼主 手工画电路图也不错哈

网友:
“因为IT8282M损坏,主板才自动上电且关不了电,也导致其12脚无高电平输出,未能通过T04的导通让加到W04的B极的5V高电平拉地,从而导致W83321G的7脚电压被拉地。”
兄台,我推敲你这句话好久没有搞明白,为什么说T04 B极没有高电平,属于截止状态,从而没有拉低W04 的高电平,如果T04 B 为高电平了,开始导通,把5V拉低了,W04 截止了,那W83321G  7脚 的电压又是怎么产生的呢?

由于是新手,很欣赏你的帖子,正在推敲中 ,遇到不懂的就向你请教了,希望你不吝赐教!

网友:
有理论,有实践,有经验总结,图文并茂,谢谢你的无私奉献!

网友:
“因为IT8282M损坏,主板才自动上电且关不了电,也导致其12脚无高电平输出,未能通过T04的导通让加到W04的B极的5V高电平拉地,从而导致W83321G的7脚电压被拉地。”
兄台,我推敲你这句话好久没有搞明白,为什么说T0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觉得应该是分压所得,具体我没有跑线路。

网友:
楼主你画的图 我能看懂  但就是三极管的 导通关系 我一直不明白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,正在刻苦学习中。

网友:
应该是8282M的9脚短路了造成一个持续的低电平,造成自动上电
引用 网友B:

正解,拆下IT8282M后测8和9脚相通了。证明9脚短路了。

网友:
有图有文,这样的维修经验值得学习,还有就是能自己画图分析,太厉害了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讲解得非常清楚,不过我真的不会跑线路,看一会眼就花了。

网友:
问一下楼主 你怎么看的懂那些I引脚  是否能开个帖子把那些引脚定义翻译成中文。解释一下引脚定义。

网友(2010-03-13):
什么时候我也能到这种维修水平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板子估计是IT8282M坏了,无CPU 供电,到现在还没找到同型号的代换。

网友(2010-04-22):
强烈希望PDF能出汉语版的

网友:
8282M太容易坏了  一般我遇到这种板子 不开机或不复位 就直接换了

网友:
楼主的细心又给大家带来一经典之作

网友:
楼主可以讲一下W83321的关见测试脚吗?看不懂图哦

网友:
楼主讲的很好,虽然有很多不懂,但还是受益匪浅啊。

网友:
兄台,我推敲你这句话好久没有搞明白,为什么说T04 B极没有高电平,属于截止状态,从而没有拉低W04 的高电平,如果T04 B 为高电平了,开始导通,把5V拉低了,W04 截止了,那W83321G 7脚 的电压又是怎么产生的呢?由于是新手,很欣赏你的帖子,正在推敲中 ,遇到不懂的就向你请教了,希望你不吝赐教 我也是这个不懂 非常希望LZ详细一点解答这个问题 好吗?我在等!!! 谢谢

网友:
如果说它是分压所得,那它具体是从哪分来的电压呢? 我手上也有一块昂达主板 也是W83321也是7脚没电压,不过板上没有IT8282这个元器件,不知道怎么查了,所以才向您请教 ,希望你不吝赐! 谢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