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关机 开不了机

楼主(2010-02-04):
我卡巴到期后,突然一下就自动关机了,重新开机,系统无磁盘自检,进入系统后几分钟又自动关机了,后来再开,再关,从开机到关机的时间越来越短,多开几次后就开了不机了,按了POWER键后,主板上的绿灯闪一下就没了,风扇也不转,但接上电源过一会儿再来开机,又能开机,但也就十几秒的样子,就关了。卸了内存条、硬盘等外设,也是同样的结果,断了CPU的4pin的电源线,也是同样的结果,本人怀疑是主板上的某个元件寿命到了,但是又为什么没有自检了?搞不明白,请求帮助,谢谢!
我不是搞电脑维修的,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,看是什么原因?在此先谢谢啦
主板是映泰的TForce 6100,用了三四年了

网友:
换电源试过没有?

网友:
该换了,你去修的钱不会便宜

网友:
换个新电源试下吧

网友:
电源问题很大

网友:
典型的供供电问题,除了CPU,内存,电源问题外,就是桥的问题了。短路的可能隆较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家里没有电源,不能换电源试了啊

换了个电源,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