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520触发后停流在0。65A

楼主(2010-02-04):
H520触发后流在0。65A 也停流在0。65A,量所有电压都起来了,刷个BIOS,加焊过北桥,拆的时候有大量灰堵住散热片,散热片是长管的,原来是LF80539
T2300E CPU的换了一个LF80538 420的CPU也停流在1。35左右,估计一个样的情况,加焊过IO
cpu

网友:
是HP520,打错了,少了一个P字

网友:
为什么加焊南桥而不是加焊北桥呢?这款机器是北桥集成显卡的吧,相对来说北桥的发热量远大于南桥,同等工艺下北桥虚的可能性更大吧?(以上内容纯属个人猜测,仅供参考)

网友:
我写了加过个北桥哦

网友:
加焊北桥,不行换一个,如果条件都满足了

网友:
看电流像是北桥出问题,换掉北桥

网友:
重点排查I/O和北桥

网友:
信号还是真难修呀,

网友:
北桥换一个试试看,我看是不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我觉得北桥可能性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