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nf4AM2主板没有时钟电压

楼主(2010-02-04):
一映泰nf4AM2主板,单芯片nf4-N-A3,CPU主供电、核心电压、复位电压、PG电压都正常,唯独没有时钟电压,请教各位,这块主板的时钟电路怎没检查?另外在这块主板上找不到时钟芯片和晶振,是不是时钟电路集成在主芯片里了吗?请给指教

网友:
NF4的主板时钟已集成到NF4芯片里了,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先加焊一边试试吧

网友:
应当是桥有开焊了,,,,

网友:
桥的问题....加焊吧

网友:
CPU的时钟经耦合电容到的,上假负载是测量不到的

网友:
先查下芯片供电吧

网友:
NV现在出的芯片组时钟IC已经集成到桥里面了

网友:
南桥 还是 北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