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印机连供

楼主(2010-02-04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市面上哪款打印机做连供,效果比较好。

网友(2010-04-01):
EPSON的   比较好点

网友(2010-05-09):
epson 的差不多都可以改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法。

网友:
佳能的IP1980 ,一是连供便宜,二是墨水便宜,三是改装简单,四是墨盒质量好,五是不用清零,我的IP1600已经用了二年多了,打印过万张了,还没出现问题,只是彩色缺色了。

网友(2010-06-18):
爱普生的机器最稳定,一般连供都是为爱普生机器设计的

网友:
喷墨的大部分都可以

网友:
看來 沒多少用佳能的了。其實 佳能的 改 連供 容易故障低,以前改好幾個佳能的!

网友:
EPSON喷墨机改连供的空间比较大,好改,而且市面有改好的一整套供墨系统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