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夜就蓝屏

楼主(2010-02-04):
一台联想E310,北桥内集成显卡.每次启动都正常.进系统后使用中偶然蓝屏,发现还挺有规律.白天很少蓝屏,但是过夜到第二天开机使用后几分钟必蓝.再重启后可正常使用.蓝屏时可调电源的电流时2.2A.内存.U.硬盘都替换过了.还是一样.怀疑是内存槽或北桥虚焊.不知道热胀冷缩原理对焊点也起作用啊?恳请高手中的高高手给分析下此故障现象.在此不甚感激!

网友:
看看环境的温度和工作的电压,北桥虚焊用手压就知道了

网友:
现在这个环境温度晚上都是零下2度左右.按压的方法不好掌握时间,因为不知道是哪个时间蓝屏,总不能一直按着北桥吧?再说等蓝屏了再压桥也没用了.

网友:
环境温度的变化也会对焊点起到热胀冷缩的作用吗?热了可以冷了就虚焊?

网友:
这个一般来说都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换过没有···
  还有有没有排除是软件的问题哦··

网友:
顶.欢迎探讨

志虑高远 -5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有元件虚焊了,不过是哪个元件就不一定了。

网友:
蓝屏的时候测系统的各路电压看看。

网友:
先加焊内存槽,不行在弄哈北桥,你这种偶然出问题,不怎么好查的

网友:
内存和内存槽部分多检查,不行再动桥,BGA不要随便动,对主板的修复和使用寿命都有影响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遇到好几次了,都不知道从那里下手,这两天手里有一台DELL  D505的也是如此,比较郁闷

网友:
我有一个机子也是经常蓝屏死机问题,经常报系统文件丢失但我是把内存取下来擦了一下就好了,开始一直怀疑是硬盘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的问题,但是855的桥发热量真不算大

网友:
这个本子北桥是ATI RS200M.集成ATI Radeon IGP-340M (RS200M)显示卡.发热还是挺大的.有时候想让它蓝屏它就是不蓝,想让它不蓝它偏偏蓝.真是气死个人.不行就先做了它.看它还有脾气不.

网友:
应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?现在也不敢确定。北桥?内存?显卡? 给个思路吧、

网友:
大家修道这种偶然性故障怎么解决?让客户用到不可忍受还是现在动手解决问题?

网友:
以前碰到类似的问题 换U就好了 CPU这一路的问题可能性比较高.

网友:
换U 能好吗?我已经换了一个CPU。总不会换的U也有问题吧。还有硬盘也换了。内存也换了

网友:
蓝屏很多时候都是内存周边的问题,包括显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