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400 MAX8734发烫

楼主(2010-02-05):
今天遇到一DELL 6400 ,8734发烫。芯片主供电有,线性5V接电源瞬间有但慢慢变低直至0V,单给线性5V脚加5V电压8734也一样烫手。8734换过两个都一样,希望高手给点意见,应该怎么去修。谢谢!!!!!!!
芯片

网友:
把18脚用针挑起来量一下阻值,看是板子上的不对还是8734的不对啊。这个脚的电有可能去给板子上的别的地方供电。蕊片本般也用了这个电哦

网友:
应该不是芯片的问提··
查下后级电路有没有问题··

网友:
有短路的,查下吧

网友:
输出端对地打阻,或者挑空量电压看看

网友:
跳空用小电压接输出端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有可能线性5伏的后级负载短路

网友:
明显短路了,万用表这时不用等待何时???

网友:
对低阻抗量吧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负载短路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的地方,既然是MAX8734,就看看哪个引脚短路就可以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阻值.用好板子对照一下应该不难修......

网友(2010-03-18):
应该是升压电容软击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