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现象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?帮忙看看

楼主(2010-02-05):
显存或GPU的问题空焊了吧?
显卡

网友:
外接显示屏试试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其实你可以先修了在问,这样不是很好吗?

网友:
就是显卡的 问题.

网友:
换个播放软件试了吗?

网友:
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绝对是显卡的问题,加焊显存试试.

网友:
先检查主板上屏线接口,看是否虚焊

网友:
还是先软件后硬件,显卡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我现在这台本子也是这样,估计是显卡芯片问题,外接显示器也跟上面的图差不多,出现的问题也一样,求教~

网友:
可以用手按一下显卡看看有没有变化

网友:
故障没有描述清楚的啊,是播放器播放的时候花,还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花啊,如楼上所说,先软后硬吧,换个播放器,显卡驱动重新安装,不行再考虑显卡~~

网友:
哈哈。先加焊看看吧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,先加焊显卡,

网友:
有可能是平的问提。。。。用下带替法撒。。。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,维修步骤应该是先接外屏试试,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重新装个系统,驱动都装上后如果不花屏就是软件问题了,只有内屏花也不排除是显卡问题,条件允许换个内屏看看,光看现象不能说明什么问题,有可能是显卡也有可能是屏线还有可能是屏,只能是一个个排查,但是过程的话是哪个容易排查先排查哪个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在理,自己什么都不尝试的话 怎么进步

网友:
显卡问题,我修过花屏的问题,你先焊下显卡。

网友:
外接看看是否是屏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找显卡CPU

网友:
是不是片源或解码器的问题?

网友:
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,有可能是屏线接口与主板接口虚接

网友:
好像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先结外显示器
好,那就是屏
坏,显卡

网友:
新买的二手显卡,还能退换,也就没有动手。外接屏、换播放器等都试过,一样问题。

网友:
什么显卡芯片啊?看电影才会吗??

网友:
显卡内存,屏线,都有可能的,

网友:
显卡驱动,显卡,显存一个一个的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