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41

楼主(2010-02-05):
这图好像是DELL的。以前在哪里见过。本论坛也出过一次这个图,我在把它拿出来问一下各位前辈,只因在下很无知道。
现在发问。1。DC-IN+和+RTC-PWR5V这二组电,在DELL里谁先出来。有没有对DELL很的研究的师傅说下,
2。Q206是长管还是三极器,我想不通的是在图上看是个三极管,但标Q开头的都是长管,,因为在这里把它当三极管还是当长管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,如果说是三极管的话,2脚低电平才会导通。如果当长管的话就是高电平导通了,。以后在电图中在次出现图上是三极管的图,但还标的Q我们应当成三极管还是长管来对待看这图,??想了几个月都没想通就发出来,都看一下,,回贴请保证100%你是对的,。
3。LM431三脚接地了没什么分析的,但是2。1脚到低是什么关系,比如当第1脚电压是多少时,2脚才会有电,是多少,多少时2脚没有电?
4。LM431到低是什么,比较器么?中文名叫什么?
5。哪个有没有DELL 本本的上电时序,传份给我。

网友:
“想了几个月都没想通就发出来,都看一下,,回贴请保证100%你是对的”,没敢回你的帖子,我也等100%答对的高手。

网友:
首先你提问题的方式有问题——只有100%正确的才能答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大家探讨,兼听则明,偏听则暗,而且你必须自己有个判断的依据(涉及基础知识),自己连一知半解都不知道,别人说了又能怎么样呢?另外帖子的题目也莫名其妙,明明是想问LM431吗。还有截图小得可怜,看不清楚。
不过还是给你一些提示吧,下图是TL431的内部电路,TL431和LM431是一个东西,生产厂家不同,所以名字有别。如果你关于运算放大器和电压比较器的基础知识没问题的话,看后就明白你那电路中LM431的作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