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主进来看看 高手门

楼主(2010-02-05):
先说明本人新手 说错地方老鸟门 指点下

杂牌478 主板 拿来 不跑码 复位长亮  无CPU核心电压 测其他供电正常 追CPU MOS G级没电压 心想可能是芯片坏了 RT9607+RT9241B [此板2相供电4个MOS组成有点垃圾] 我测了下RT9607处了给G级脚外 其他脚都有电压 应该没什么问题不在这里 又追了下RT9241B  [RT9241B这个芯片在MOS G级没电压时 第10脚5.21V和3.3V 是没电压的 我用粉红线画的大家看看 说来说去就是 这2脚没电压 RT9607就不给G级控制信号 CPU没核心电压   后来我按了下北桥 南桥 什么的 后来既然跑码了 但是反复从起 按南桥就不从起了 现在好是好了 问题没找到怕以后又出什么问题

第10脚5.21V和反面的 3.3V 不知道通那里 如果是通那里有可能那里有问题是这样吗  自己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 老鸟门验验

网友:
补充下 CPU座 针的 不是BGA 应该不是座空焊

网友:
到家早就栲桥了 小心翼翼把主板装好了 一点事没    哎怎么没人告诉我问题出在那里啊

网友:
10脚是SS脚,具体作用论坛已有一堆帖子。
SS脚可以作为开启脚,你跑跑看 SS脚是否接有三极管。有的换。去掉三极管应该就可以了!

不过这个SS脚。只要在PWM电路工作不正常时,就不会有电压。。所以RT9607周边的电阻坏了也会导致SS没有5V

网友:
那你意思是说这个3级管或者是旁边电阻不稳定 导致一会SS有电压 一会没电压吗

网友:
先把芯片的开启脚电压  修好的吧 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:
请更换一下南桥供电管吧。祝你成功

网友(2010-03-17):
正是 SS脚位  3级管   半坏   换上新的  OK了  谢谢月饼

网友:
虚焊了吧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