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53 有待机3V5V,可按下开关就是不上电

楼主(2010-02-05):
这个东芝M353 最开始的故障是外接有显,内屏不显。显卡被人修过,于是我就重新换了一个显卡芯片,并加焊了主板上的显卡接口糟(一个长长的跟内存糟长短差不多的那个显卡接口糟,之后并用信那水进行清洗,然后100度进行5小时的烘干处理。)

可是现在,发现不上电了。待机0.01,开关键3.3V, 有待机3V 5V,拆下BIOS电池南桥也一样起振,0.19V 0.24V.

显卡接口糟处,仔细都检查过了,没发现有连锡或小贴片电容电阻掉的情况!!

真是的,坏的莫名其妙的!哭死了,赔大了!

板号:DATE1MMB8E0  REV:E
HannStar J MV-4

网友:
除了显卡之外,其它我并没有动过啊,显卡芯片不说了,那个显卡糟我处理的很好很细心,烙铁是接地的,对地还不到5V。不可能说烙铁露电什么的,烘干炉也不露电的而且我一直用的这个烘干炉。

郁闷,真相哭

网友:
那只能当不上电来修啊 查查为什么开关上只有1.几的电压呢

网友:
没电路图,哭。只能一点点啃了。谢谢楼上哥哥

网友:
待机都有的电,还有没出来的吧

网友:
开关按键3.3V 按下去后直接变成5V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高电平有效???
开关键的4个引脚,待机时:2个3.3V   2个5V,按下去的时候,就会由3.3V变成5V。

唉,120度,继续烘,仍然不好用。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待机电流0.01

网友:
都快疯了,加焊个显卡接口居然不上电了,哭

网友:
确定显卡没有换短路

网友:
有个休眠按扭坏了,把休眠弄掉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