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场管用什么型号的替换呢

楼主(2010-02-05):
管子烧糊了,好像是Fds的

网友:
楼主上面的极性是不是标错了,是两个场管集成在一起的,应该D极都在一边的,

网友:
极性应该是标错了,把管子的型发上来

网友:
你的极性应该是标错了,你测量到这样的结果,可能这个芯片里面的两个管子 一个是N沟道的 一个是P沟道的。
这样的管子我建议你到报废硬盘上去找找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指点!是我太大意了,我把管子拆下来看了下走线,的确是之前判断错了。
是这样的脚位

网友:
找个复合管一般都行,有的带内联,有的不带,是两个独立的,

网友:
找2个合成一个

网友:
这是种复合式场管。有P沟道和N沟道之分。也就是里面有两个P沟道集成或两个N沟道集成的。不存在一个P一个N 的。你说的 FDS应该是FDS6690型号的.你找下看应该是这个。

网友:
t40料板上这种管很多,实在找不到就引线出去改一个就是了

网友:
换这种场管不要拘泥于什么型号嘛,在料板根据电路走向就可以找到

网友:
这个管子很发好的,找一个极性一样就行了,不要再竟他的型号

网友:
楼主的是复合场管,可以用两个相同的场管代替,就是要把极性接对

网友:
这管子很常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