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soltek 不过内存经典维修

楼主(2010-02-05):
型号:SOLTEK   SL-85DR2-TC
故障:不过内存  代码 :C1 C3 E1工停在E1
维修过程:听客户介绍故障过程: 在使用电脑的时候不小心脚撞到机箱就不显示了,打开机箱就闻到一股糊味,内存条被烧了两个缺同时槽有一根针烧糊了.换过好的内存一样不过内存. 测内存VCC  2.46 VRF 1.22      SMBDATA  SMBCLK为3.3   VCC-SPD 2.46 理论上讲应当过内存了.测CLK 也正常,感觉内存电压低了点换供电管子电压还是不变.换内存供电电容无果.看来不关内存供电的事.正准备换内存槽的时候突然想到(换内存槽麻烦),在试下,把好的内存条插在坏的内存槽上奇迹出现了,久违的画面出现了,在试好的内存槽也一样能亮.

网友:
把坏的桥打上胶  只让他用好的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是呀 那个槽虽然管用但肯定用起来不正常呀 要么死机要么蓝屏呀

网友:
你说突然想起来,想起来什么?

网友:
我还是换了一根槽。

网友:
哪也没修啊 什么经验也没学到

网友(2010-06-26):
换个操子吧·。不然容易出问题 司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