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技嘉845GV不触发的维修

楼主(2010-02-05):
技嘉845GV不触发,量触发的几个条件,正常,点触发开关,IT8712GB 106脚有高低高的跳变,103脚也有高低高的跳变,102脚没有持续的电压,仔细看南桥,82801DB D字上有点发黄,换南桥,能正常触发了,进系统,就是不能关机,无论是硬关机还是软关机都不行,是学校电子教室的板,老客户,又是学校的,断电关机能用就行,拿回去用,可用了不到一个月客户又说点不亮了,拿回来了,我一测试,发现个奇怪的现象,点触发排针不触发,一碰电源14脚,就能触发,触发后除了不能关机一切正常,我换了一个IO,还是这样,没办法,我看看板子,再想想,是不是换上去的南桥有问题,做到这个份上,就是修不好也没关系,我要找到故障原因呀,于是换南桥,一切正常,OK.南桥不正常会引起奇怪的问题.

网友:
这个问题遇到过,其实就是ATX14和IO之间有断线

网友:
这问题不奇怪,在开机电路中,只是对主板来说换桥就赚不了多少钱了

网友:
主要是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,我考虑的不是赚钱,而是技术的积累.

网友:
没有办法,没有分,也没有人回帖

网友:
我想可能是南桥没有焊好吧,

网友(2010-03-18):
考虑的不是赚钱,而是技术的积累.这话说得太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