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3680不开机,不加电

楼主(2010-02-05):
我接手一台宏基3680的机器,在南桥的上方进过水,我全部清理了,但有为什么还是不加电呢,有时候不知道压到那一块就能加电正常,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,怎么解决。南桥做过了,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,如果用手要是压到南桥上面的原器价上有时候可以开机正常。
不开机

网友:
看一下开机芯片,和电池冲电芯片

网友:
3680好像有个通病,PC卡槽下面有个电容不良会引起楼主说的情况,摘了不用或是换个都可以,不过那个电容的具体编号忘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说的电容通病我碰到很多了

网友:
楼主得通过,测电压,打阻值,看电流等方法,告诉我们更详细的资料我们才能提出意见啊

网友:
LZ在说的详细,有没有3,5V之类的,

网友:
3V和5V电压都有,就是不加电,有时候用手一压可能开机一切正常,你们说的是那么个PC槽的电容呀,那个位置的电容,谢谢各位

网友:
沵看看桥的周边是不是有腐蚀的元器件

网友:
压下可以开机,肯定哪里有虚焊嘛

网友:
压十下有一两次能开机,这个机器有没有通病呀,怎么修呀,请高手帮忙

网友(2010-03-12):
我也遇到了,那位高可以解答阿

网友:
SB虚焊了,加焊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