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80H 插耳机没声音

楼主(2010-02-05):
ASUS X80H 喇叭声音经常 插耳机没声音 耳机插上听歌的时候 听到 擦....擦...的声音 请问一般是那的原因 谢谢

网友:
上次有台没修出来

网友:
这个要看跑一下电路了,可能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是耳机孔,声卡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你得首先排除耳机问题…

网友:
耳机口是不是坏了啊,用酒精清洗一下看看,还有就是耳机孔边上的电容检查一下

网友:
耳机插孔是一个小板我也换了插槽我也焊了 声卡芯片我也换了 我感觉是电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