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击优盘,打不开,提示“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”

楼主(2010-02-05):
双击优盘,打不开,提示“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”,一个同学的,要我帮它搞搞,里面有很重要的资料,请问大家怎么修好!没有修过U盘!KING STON 1G的
主控是SSS6675的,指示灯不闪,但电脑能认到盘符!!!加焊了FLASH还是不行,有5VIN也有3.3VOUT!现根数据线阻值OK!怎么搞啊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吗?帮帮忙啊各位

网友:
先换个晶振看看,再不行主控也换了,要是没有主控把FLASH换到空板上就可以了!!!

网友:
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数据就可能没有了

网友:
要是没有主控把FLASH换到空板上就可以了!!!空板

网友:
还是先换一下晶振试下吧

网友:
换过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我也一个这样的呢,不过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下,有的时候就检测不到存储块,不知道那里问题,我的是4G的

网友:
那就换个主控

网友:
能认出u盘估计电路和晶振没问题,短接一下flash的29、30脚再连上usb口量产一下试试,最好拆开u盘看清楚主控和flash的型号,找对量产工具,不过量产后数据就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