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2000 怪问题

楼主(2010-02-05):
这款机器是INTEIL T2050 的CPU  945PM的北桥  此机器用的时候总是蓝屏和报内存错误,显卡用BGA做过的没有问题,那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用BGA做北桥之后电流只能上到0.7几,感觉CPU供电刚出来就停了 北桥我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,此现象我也遇到过两次了 始终没有解决 有遇到和我一样的吗  请回帖,始终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是不是你做的时候掉东西了啊

网友:
绝对不会的 V3000的机器我们修的好多了

网友:
不会还是显卡有问题啊,加下显卡试下,有没有报警声

网友:
做显卡的时候摘了cmos电池了?改下硬盘模式试试,昨天刚巧看到版主发的帖子,楼主试试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1759-1-1.html

网友:
老大们呀  我的机器现在都不亮 你和我说这些我看是没有什么用了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CPU柱子 LZ可以加热试试 不过加热的时候要小心,可能不成功就成仁了

网友:
先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,搞到最后差不多得换板子了,大家有没有能够比较专业点的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