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50不开机

楼主(2010-02-05):
接入电源,电源跳到0。7,刚下开机键跳到0。8,灯一下子红一下子绿,用电压表量了3。3, 5V,1,8V都有了,就是CPU1532A没有电压,测周围电容都没电压产生,量了晶振一边0。6,一边0。18,会不会是南桥SB450坏了呢??

网友:
有可能,有轻微短路,还要靠自己在仔细查查

网友:
你先把PU1532A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满足了没有,那里没有你就查那里

网友:
有短路,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,有没有异常的

网友:
可能有短路的先查一下再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