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好了一片7300GT 256M的显卡

楼主(2010-02-05):
今天修好了一片7300GT 256M的显卡。 故障现象:花屏,mats测试结果如下:             C41连续出错,初步判断为GPU脱焊,接下来就加焊GPU,依据出错位,主要加焊正面最下面显存连接部位。加焊后上机测试正常。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维修经验,也许不值得一提,但希望和我一样初学的朋友能够得到借签!!!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艾尔莎的730GT  256M吧!和我的一样,加焊显存芯片就好了。

网友:
是的。有好几块这样的卡,都是花瓶,才修了这一个。接下来再往下修了

网友:
我用风枪焊GPU,一焊一个死,显存还可以

网友:
风枪焊完 也会很快返修

网友:
通病啊。。现在的卡核心ID被人改的太多

网友:
连续报错GPU的机率很大吗

网友:
请问高手一下 这种报错代码怎么判断是哪里的呢

网友:
定位啊,多看贴就会知道的

网友:
连续报错  是软件问题,不要参在讨论中!

该显卡 为核心虚焊,楼主这样加热,估计会返修的,不建议大家借鉴

网友:
显卡的桥接芯片温度过高导致虚悍,很多都是这样,所有有的显卡会单独加散热片在桥接芯片上

网友(2010-03-27):
这个卡GPU虚焊是通病,以前碰到个 虚焊的  加捍后用2天又虚焊,最后加5毛钱才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