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总烧CPU?

楼主(2010-02-05):
一个478的板,工作了7年多,上周CPU坏了,是在上网的时候突然黑掉的。更换CPU后好了。

可10天后又是同样的问题,大家说说什么原因能连烧两块CPU?我都不敢再换了,10块也是钱啊

附:电源换过(也是杂牌)不到半年,确保散热没有问题,滤波电容没有鼓的,板上电压很标准

综合大家说的,怀疑是电源的问题,换个电源和CPU让机器继续工作了。希望不会再烧了,偶米头发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板是比较郁闷的

网友:
CPU的VCCVID电压,1.2V是否正常?

另外,是不是V星的845PE主板。

网友:
换一个CPU供电IC看看行吗

网友:
很 奇怪哦··那应该是电压的问题·

网友:
测一下CPU供电

网友:
换个好点电源吧,供电环境有问题吧

网友:
换个电源苡片试下

网友:
回3楼老大,不是V星的板,杂牌的845GL板。VCCVID测得1.19V,很稳定。

CPU供电1.74V也很稳定,但没好设备看不到波形

这板扔了吧可惜,换CPU摆着还得烧,要是大家的话,怎么处理? 换CPU电源管理芯片,好的可能性大么?

网友:
我建议换电源!!因为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!
风扇没问题. cpu温度不太高(但是不低.)用了不到2天。  费了

网友:
英特尔的CPU不容易烧吧?

网友:
要检查Vcore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端到MOS管是否有虚焊啊

网友:
楼主别忘了装散热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