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 大家讨论精英主板的怪问题但我还没解决!

楼主(2010-02-05):
很多人修过精英的主板,但是有一个问题很怪!我今天接到过一块精英A780VM-M2的刚开始CPU不工作但是有明显的一个MOS管烧坏了!我换了一个一摸一样的装上去!主板OK了那个客户拿回去,不到20分钟客户打电话来说不亮了!我就郁闷了!说那些有插好吗?他说多插好了!后来我叫他搬过来,到我这里一点还真不亮!我把板拆下来点也不亮!我就查那些供电多是正常!后来我怕是那个MOS管坏了就找到一块一摸一样的板拆上面的下来换了!结果还是不行我后来我换一个CPU他原来的CPU是双核4200+的我换了双核4800+主板跑起来了!我再把他的CPU换上去!还是不跑!我就把它的CPU换的华硕主板上去结果点一下不跑数不到30秒自动关了,我就说是他的CPU坏了后来我再想了一下为了在证明一下在换一块映泰的上4800+可以跑数!我换他那个CPU还是不跑,还是和华硕主板一样跑不到30秒也是自动关机!后来客户就急了以为是我搞坏了!就拿那个4200+的CPU到别的 地方试了一下!但是那个CPU怪了他说是好的,我也就纳闷了,说是用了什么主板点的我去借来,他说是技嘉我借来果然可以!我就不好意识了但是那个主板上什么CPU多可以就是那个4200+的不可以!请问大家是这样的问题是在哪里呀!请大家指点一下!小弟在线等!

网友:
遇见过楼主这样的问题。首先说一下那个顾客的CPU确实坏了,只不过没有坏到彻底点不亮的程度。所以才表现为在大多数主板上不跑码,在个别主板上可以跑码的现象。但是,他跑码虽然能跑码,但想稳定工作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他确实坏了。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解释的!但是客户真的接受不了那个现实!我真晕了!他硬要说是我帮他搞坏的!所以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怪问题!

网友:
如果刷了BIOS还不行的话,最好还是拿能开机的板测试一下4200+的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