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390怪现象

楼主(2010-02-05):
客户将机子拿过来的时候,不能装系统。进BIOS都卡!进了BIOS后不能识别硬盘。
于是拆下硬盘,再进BIOS,发现还是卡。
最后用另外的硬盘尝试居然不卡了,装系统就OKLE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----硬盘坏????????????

网友:
那为什么拆了硬盘之后还是卡呢,楼主解释一下

网友:
解释一下  还是不明白楼主的意思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楼主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

网友:
没有看懂。

网友:
进BIOS卡和换硬盘应该没有什么关联。就是不装硬盘也能进BIOS的。可能是硬盘跟BIOS程序有冲突?或者BIOS程序有问题?

网友:
没看懂哟

网友:
晕,这机器遇到多的都是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