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索尼纯平通电后要好久才开机

楼主(2010-02-05):
19寸索尼纯平通电后,按开关键,要过几分钟左右,电源灯才会亮,屏幕就有显示。有显示后关机才开,电源灯又要过几分钟才亮。开关键换过了,视放板。底板全补焊,管座也用风筒吹过还是不行。为什么通电后要好久电源灯才亮?

网友:
把大电容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大电容极有可能

网友:
哦,我试试先,谢了哦

网友:
大电源换过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换了大电容都不行喔,请问谁有此经验啊?

网友:
先查起动电路电源看正常不,还有电源次级5V正常不

网友:
你试换下视放板上的一个电容,是多大忘记了,好像是接加速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