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检测不到网卡

楼主(2010-02-05):
T40检测不到网卡该怎么查啊,供电正常,晶振两端电压是0.8V左右,这个网卡连接到一个eeprom芯片,但是为什么我另外的一个主板上没有这个芯片呢??

网友:
换个网卡试试了吗?不行再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有可能是网卡哪个 对接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网卡 南桥还有之间的连接线路网卡的rst不正常都会找不到网卡,楼主要慢慢查,有耐心点

网友:
网卡和南桥,各位都是同样意见

网友:
是不是有断线,找点位图看下,修了一台不认声卡的,是南桥附近电阻断线了。

网友:
南桥和网卡的可能都很大   一个个看

网友:
网卡容易虚汗

网友:
飘过而已。。

网友:
量下PCI总线,还有打打网卡电压.还有,网卡真的换过吗

网友:
楼上的把各种情况都说了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!网卡和南桥有关,先加焊南桥!

网友:
有网卡就换一个芯片,没有先加焊一下南桥看看。

网友:
我修个上网本
           搞得我头豆大的

  最后看电路图是时钟IC未发出时钟信号,导致没认到网卡得

网友:
弱弱的问一句,楼主的网卡开启了吗?CMOS里面先看看吧

网友:
南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