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一个难题:两颗粒合并当一颗

楼主(2010-02-05):
我手上有一条512M 单面 8颗 hy5DU128XX  现在坏了一个颗粒 而手上没有这么大的颗粒  我想用两个 hy5du568XX 合并来代替 这种方案是否可行?

叠罗汉的话 恐怕不行 焊接工艺达不到 且颗粒针脚长度也不够 只能多一颗焊在反面 我试了 但不行 用单bank的spd和双bank的spd 都不行 貌似要对PCB做一点手脚

谁对这方面有经验的 请指导一下

网友:
5DU56822  (32M) 绝对不能替换 5DU12822 (64M)

网友:
当然不是替换 是两颗合并顶一颗

网友:
没听说过这技术

网友:
没听说这么修内存,你可能是受U盘扩容的启发吧?

网友:
可以成功的,你要用叠焊的方法,将64M-4bit的颗粒,套在64M-8bit的颗粒上面,用上面的好位,替换下面的坏位。详见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7516&highlight=

网友:
版主可能还没看清 我是说将两颗32M合并成64M 并非两颗坏的64M补位成一颗 我自己估计也行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