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2-05):
dell 1420 摔过 现在的问题 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开机 电流到0.8 就掉下来,电压都正常 CPU 电压在0.97 V 不知道怎么办了
cpu
掉电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一1420,但没摔过。。也是这样。。接上电源就来电,电流先到0.2左右再跳到0.4左右几秒后。。也自动掉电了。。。电压也都能打到有,(大电感上都有电压的)。。。先后更换过CPU供电芯片,和它下面有个小方形SC开头类似I/O的芯片。。。故障一样。。。最后换了I/O芯片还是一样。。都不知道是哪里了。。都想杀北桥了。。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:
这个情况去年遇到过,有人说是显卡问题,也有人说是其它地方问题,最后没仔细修直接换主板,DELL主板便宜

网友(2010-03-08):
今天修一个D630加电到0.7过两三秒就掉了,如果按着1.8V电感附近能电流能到1.0几CPU有温度

网友:
加到1.0几也同样掉电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