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..快过年了。给斑竹和本站人员拜个年。寻求经验

楼主(2010-02-05):
。我就想问问。。显示器开关都正常。开关灯显示也正常。。就是显示无信号输入。。。。换个VGA线也不好使。。显卡什么都换了。。
估计是显示器坏了。。。 问问大家一般显示器无信号输入都什么毛病。。。。说说几个典型!~谢谢

网友:
恭喜发财

网友:
一般都是MCU问题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刷个程序,花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驱动板的问题,程序问题

网友:
很久没有在论坛技术版块活动了,在此,先向前期所有给我精神支持以及给我姐姐真挚祝福的兄弟,说一句:谢谢~

其实出现这个问题,会有很多个原因,我们不能随便就下个定论,先分析共有几个可能性,然后再综合哪个机型出此问题是否通病,依法一一排除,
原因1:MCU程序不良
原因2:24C数据不良
原因3:H。V同步信号或外围电路元件不良
原因4:图形芯片不良
原因5:VGA线不良
原因6:VGA插座虚焊或者不良。

综合以上各种,我们再按机器的通病比例一一排查,
例如,HP VS17E出现此问题(通病)多为HV同步不良,
      AOC 173F出现此问题(通病)多为24C数据不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