亮度调节问题请教

楼主(2010-02-05):
现在很多液晶显示器。12V电源外置的,高压板上只接三根线。12V 地 然后就一根开启电压线。没有亮度调节信号。那这种显示器的亮度调节是怎么工作的。???莫不是调节屏信号来完成亮度调节吗

网友:
通过调节面板的透光度来调节亮度的

网友:
恩..LS正解....这个关键看程序是怎么写的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