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

楼主(2010-02-05):
compaq  x1000 进安全模式正常进正常模式黑屏

网友:
我有台x000进系统掉电,加焊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adp3205后好了,楼主可以试试,看看是不是虚焊了

网友:
楼主显卡重装试试! 有结果说一声!

网友:
显卡问题,楼主把驱动重新安装一下,不行就加焊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