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22V高压一体板与如何改成12V的通用高压板?

楼主(2010-02-05):
一台LGW2241S液晶显示器采用中华CLAA220WA屏,电源板的高压部分几个关键件损坏,输出22V,5V正常。欲改成通用高压板四小口12V。如何改呢?

网友:
另外单独加个220V转DC12的电源单独给高压板供电不知道可不可行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四灯管的电流通常在1.5-2A之间,如果要改,有难度。曾看到过网上有一种叫kic-125的东西输出可以达5A。不过你不如在高压板处下手

网友:
没改过,我都是直接换板的.

网友:
高压电路就那几个元件,,,,还是修一下吧 换的话也很麻烦

网友:
这种机器改高压确实难以完美,主要是供电问题,
原装板的修复难度也很大,很多都是没件换,如果LZ手上有17 19寸常用的LG板,物理位置一样,只是12V与22V供电不同,那类板子是可以代换,通用的,因为这个22V只供电给高压板,不会供电给驱动板用的,驱动板实际需要的只是5V~~~~~~

网友:
日本KIC-125稳压模块KIC-125稳压模块输入电压16V~36V.输出电压12V5A电流足够用了

网友:
可以用直流LM2596DC模块就行了,体积还小,电压可调的。

网友:
可以用常用的7812三端稳压块,两块并联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7812多块并联,这是个办法,担不是个长久的办法.因为78XX 和79XX的稳压IC,当多块并联的时候,总会有一块电压稍高那么一丁丁点儿的成为主稳压模块,其他的为辅..这种情况下,只要主模块没达到负载极限,一般其他几块辅助的就只提供极小的电流,也就是说,这几块并联的时候,总有一块温度特别高.. 时间常了.很容易毁掉其中的主块.,然后其他几块再自动的调出一块成为主块,继续狂发热.而且越来越严重..时间再长了几块就都挂了..
不太好..还是推荐 34063+LC电路的比较好..

网友:
这种机子灯管也坏过,上回就是和你这一样的板子,以为是高压部分坏了,换了整板,没用几天又坏了,后来看是灯管坏了,你最好看一下灯管了

网友:
要想彻底最好是换一样的

网友:
用7812三端稳压块,两块并联就可以了。
你也可以,让这几个7812接个地啊。散热,以免坏啊。能行的!!!!

网友:
用高压板串联接法。两块双灯小口的,第一块的12v接22v,地不要接地,作为第二块的12v输入,并且将控制开灯的三极管集射极短接。第二块的ON及地按常规接。两块高压板的电源与地间均并联220欧2瓦电阻作均压。

网友:
看下变压器22V绕组有没有中间抽头的。
有的你就爽了,把整流管改接那里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搞过几块板都是把开关变压器拆了,把要改那组线圈去掉几圈,去几圈要经过计算的。用两个7812实在是烫,装在液晶的铁板上加铝片散热都不行。

网友:
如果是我就直接干掉高压部分的所有直立元件,然后增加通用高压板的滤波电容的耐压就基本OK

网友:
这种机器改高压确实难以完美,主要是供电问题,
原装板的修复难度也很大,很多都是没件换,如果LZ手上有17 19寸常用的LG板,物理位置一样,只是12V与22V供电不同,那类板子是可以代换,通用的,因为这个22V只供电给 ...
引用 网友B:

的确如此,很多LG的电源板都可以代用的,只是12和22V的不同,无任何影响

网友(2010-04-11):
可以改的,一体板接驱动板的接口上有POWER   地线    ON/OFF    ADJ   BRIGHTNESS     ,
用乐华的通用驱动板   只接POWER       地线     ON/OFF   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