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 Maxtor 6Y080L04咔咔响 请教大侠

楼主(2010-02-05):
CODE:YAR41BWO
N,G,B,A
6Y080L0422611
故障:硬盘原本正常使用的,在没有关机情况下插硬盘电源插头导致左右相反碰到,12V电压直接闯入5v接口,导致L7250E烧焦。
更换主板后找不到盘,咔咔响,应该头也损坏,因为里面有照片数据,是否通过更换磁头修复呢?
硬盘

网友:
要是拆的时候小心点+运气好,那肯定可以!

网友:
换板后敲盘不一定是磁头的问题

网友:
硬盘板上的BIOS对换一下 试试

网友:
这种盘反插烧电机芯片和MOS管后,很容易连盘体内前置放大器一起烧的,我有一大堆这样的盘。

网友:
不一定是磁头问题,是板盘不配吧

网友:
不一定是磁头问题,是板盘不配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