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加电几秒就断电

楼主(2010-02-05):
asus  M2N4-SLI  加电风扇转几秒钟就断电了,而且没有短路这是什么问题啊,12V不插就不会断电啊(上下管没有短路)CPU供电是1。1
是单桥的主板```````````````路过的老鸟发表一下意见啊```

网友:
说明太小了是不是给个图

网友:
说明太少了是不是给个图

网友:
是不是插12v。短    上cpu不跑马.
像你说的 拔掉12v 就没事 那应该是主供电的问题!! 仔细查查吧!肯定有cpu或nb有短 或是供电不足!!

网友:
这板子 桥脱焊也这样

网友:
重点检查CPU供电这一块

网友:
应该不关CPU供电的事,插上12V掉电是主桥已经开始工作了,但桥检测到某个条件不满足而保护性掉电了。而不插又不掉是主桥没CPU供电根本不工作当然不会保护掉电了。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那个单桥虚焊所至,加焊桥吧。

网友:
利用断电前的几秒
检查其他供电点输出是否正常

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的话
加焊桥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那个单桥虚焊所至,加焊桥吧。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

网友:
我感觉,电源管理芯片也有可能的

网友:
我也觉得应该是桥的问题,加焊一下啦.

网友:
应该是桥虚焊,可以再加点瞬间,量一下cpu复位,pg,及pci fram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