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奇怪的845主板,内存供电3。3V

楼主(2010-02-05):
今天从收费旧主板的贩子那收了一张杂牌845GV主板,上CPU内存 诊断卡和打值卡,上电,哈哈 有显示,量了一下DDR内存打阻值卡,电压3。3V ```怀疑表不灵,再换一个,还是3。3V,想请教一下高手,怎么2。5V的内存用3。3V不会烧啊

网友:
你擦上内存就是2.5了

网友:
内存几个缺口的?

网友:
有两条内存槽啊 里面那条插了一条256内存,外面插打值卡``可以装得上系统,全部正常,就是内存电压怎么会是3。3V啊 不明白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内存是用DDR1代内存啊 不是SD``

网友:
量一下供电管有短路的没有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你用的是老一点的打阻值卡,标示错误呀!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是3.3V 可以点亮机器,但是不稳定 是内存边的RT9173坏了,这个电是漏过去了最好修修

网友:
没碰到过哟,

网友:
祝福你吧!希望是你漏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查线路吧  看看跑到了 我有遇到过一个给内存供电的好像是5144的八脚   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肯定不是供电的问题,老打阻卡的测试点就是3.3V,你最好测下槽旁边的mos管,就知道正不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