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2-05):
板子加电自动上电。过几秒后掉电。。掉电后不能触发。不知道这种是那种触发方式的。在排阵附近找到一个
门电路
但是不到。。现在不触发。。谁有这个
也行。。或者告知下触发方式。。
还有一块EP-8RDA3I现在PG和CPU复位偏低。PG 0.07 复位 0.14
自动上电

网友:
华擎主板自动通电是正常的,如果过会不能通的话那应该不正常,排针那电压不够的话线换个I/O看下。还有就是不过内存他也会掉电

网友:
I/O已经换过。。测量线路不到68脚。。而是接一个上拉排阻。直接到南桥。昨天闲下来跑了下线。。ULI的南桥。。

网友:
白白浪费一个I/O。。都怪当初没有跑线呀。看论坛一个帖子说不触发换I/O正常的。。。我量都没有量就换了。结果不到I/O到南桥

网友:
那出发针上有电压吗
做一下南桥把

网友:
第一张板子,自动上电后检查一下各路电压是否已经正常产生, 现在的板电压缺失会保护的。
第二章板子,PG偏低,查一下VCORE是否正常。一般就是VCORE部分的问题,或者桥空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