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FBM南桥测量方法

楼主(2010-02-05):
FBM南桥测量方法要的话下一个

网友:
下载下来才看得清楚

网友:
不要是拆出来才行?

网友:
有没有其它型号的呀

网友:
我不知道这样测 有和意义、
USB部分坏的话 直接在线都可以测的  干嘛还要拆下来测、麻烦

网友:
請問樓主是不是FBM南桥都可用這测量方法呢?

网友:
就没跟好的办法拉。。。。。我想多了解关于桥的检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