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了解PPC的重要部件(一、认识ROM)

楼主(2010-02-05):
(下面是近期学习智能手机的一些粗浅认识,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,共同探讨。)

  PPC又称掌上电脑,如今更多的PPC是和手机功能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,更多时候我们又称其为智能手机。现在市场上出现大量的智能手机,我们如何了解其性能呢?
  既然是电脑,硬件上就离不开冯诺依曼体系,也就离不开存储器、CPU、输入输出设备。软件上就离不开操作系统。
  PPC中的存储器有ROM、RAM、存储卡。CPU多为ARM核心的低能耗嵌入系统的CPU,目前也出现了“双核”设计,一个CPU负责通信(电话、移动数据传输)、另一个CPU负责操作系统。输出设备多用2-5寸的屏幕,输入设备为键盘,除少部分型号有实体键盘外,多数智能手机使用用屏幕上的虚拟键盘。
  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就复杂了,不过还是可分为WIN和LINUX类阵营。WIN系统的智能手机从WINDOWS CE发展而来,最新版本是WM6.5,WM7可能要一年后出来了。支持LINUX类操作系统的厂家就很多了,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基于AD的系统。
  下面从WM系统观点出发,介绍PPC的几个重要部件。

一、ROM

  PPC中的ROM用来存放启动代码、操作系统和用户文件。这和传统意义的ROM(不能修变)是不同的,网上好多教程说的ROM不能修改的概念是错误的。现在生产的PPC的ROM多为NAND FLASH ROM芯片构成,具备断电后保持数据不丢失,又能根据需要对不同的ROM区域进行是否可写的设置。NAND FLASH ROM不能直接运行代码,必须要复制到RAM才能执行,同另一种NOR ROM(可以直接运行代码,XIP配合)相比效率低点。
  WM系统把ROM存储芯片模拟成了硬盘,对ROM进行了分区(可类比为硬盘的分区)。不同的分区存储相应的功能模块。一个官方完整的ROM(WM系统)在解包后包括如下分区:

(nb是分区镜像文件,可类比成PC上常见的GHO文件)

  00_IPL.nb(一般不修改,损坏机器变“砖”)
  01_SPL.nb(解锁后不要修改,损坏后可能变“砖”,也可能用线刷恢复)
  02_GSM.nb(RADIO电话模块,包括电话,HSDPA,UMTS,EDGE,GPRS,GSM,GPS部分,Wifi和蓝牙不属于这里)
  03_MainSplash.nb(开机第一画面,坏掉的话没什么关系,只是画面看不全)
  04_SubSplash.nb(第二开机画面,坏掉的话没什么关系,只是画面看不全)
  05_ExtROM.nb(硬启不会丢失,放“恢复出厂设置”后自动安装的OEM软件包。坏掉的话只是少一点空间而已)
  06_OS.nb (我们制定的OS部分,如果坏掉,可见第一和第二开机画面,能进入三色屏,但是不能进wm系统)

  将上述分区镜像文件根据需要写入ROM芯片中,就是所谓的“刷机”。

  (刷一个完整的NBH ROM文件大概需要30分钟,这个刷入顺序是00_IPL.nb和01_SPL.nb通常不到1秒就完成了,这两个部分刷坏的情况很小。最慢的是radio部分(02_GSM.nb),如果刷机30分钟的话他会持续25分钟左右,仅10M左右的文件用了这么长时间。通常刷机过程出现死机都是正在刷radio的时候,所以会导致CID错乱。03_MainSplash.nb,04_SubSplash.nb,05_ExtROM.nb这3个也很快,通常几秒就完了,06_OS.nb大概持续5分钟左右(我们通常说的制定ROM、刷机就指的这部分ROM)

  另外还有个STORAGE分区,就是装完上面内容后剩余的ROM空间。PPC启动后,WM系统将这部分ROM模拟成可由用户读写的区域(STORAGE分区),WM启动后,用户可用资源管理器在系统里添加、删除文件,就是操作的该部分ROM。
  PPC启动后,06_OS.nb 就模拟成\windows目录,里面的文件除了刷机是不能修改的。当用户把文件复制进windows目录时,系统会把它放在用户分区,然后“隐藏”掉windows里的原始文件,这样看起来文件就被“覆盖”了,实际上\windows目录里的文件没有改变。有人想通过用一个小文件覆盖windows目录里的大的同名文件来节省空间,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,这样做只能浪费用户分区(STORAGE分区)的空间。

  恢复出厂设置又叫硬启。所做的事就是把ROM中的用户分区(STORAGE分区)格式化,而其他ROM分区没有改动。这样,WM系统启动后就只剩一个没有子目录的windows目录(06_OS.nb模拟),然后系统执行initflashfiles.dat(在06_OS.nb中)里的命令建立子目录和把一些需要的文件(比如注册表)复制到用户分区,因为这些文件是可能要修改的。然后initflashfiles.dat运行checkautorun.exe来检查windows\autorun.exe,这个autorun又执行\extended_rom\autorun.exe,就是运行EXTROM分区(05_ExtROM.nb)的程序,将OEM软件安装到系统。这样,用户就得到了一个出厂后的“干净”的系统。而用户的所做的修改被全部丢失。
  EXTROM分区默认是写保护的,也没有加载到WM系统中,我们可以改注册表显示为STORAGE,或者不显示就直接在文件管理器输入\extened_rom路径访问该分区。这个分区硬启不会丢失,所以可以放入硬启后想自动安装、运行的软件。
  由于OS分区、EXTROM分区在wm启动后都是不可写的,而STORAGE分区是可写的,这才使“恢复出厂设置”这个功能得以实现。

  常见的ROM有两中格式:NB和NBF格式。它们用不同的工具生成。(关于ROM的定制,我另写一篇)
  刷NB格式的ROM是不会重新分区的(剩余的ROM将不会转变为STORAGE分区),OS分区的空间没有节省的说法,因为OS分区的剩余空间不能被用户使用,所以在制作镜像文件的时候尽量多放点东西才叫充分利用。
  如果用RUU格式刷NBF的ROM的话,用户分区会随OS分区变化,就是OS越小用户STORAGE分区就越大。剩余的ROM将被WM转变为STORAGE分区。因此,目前都推荐使用RUU工具刷机。

  通过上面的探讨,我们发现PPC的ROM主要有两个指标:容量、速度。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是容量,因为容量太小,就装不下新版本的操作系统,存放用户文件的容量也有限(有些软件不能在存储卡上运行),使得用户不能安装一些体积大点的软件,制约了PPC的应用。建议用户购买128MB以上的产品。下图是我的T3238+的截图:

  注意:这个图中的RAM、ROM、CPU等关键参数决定了你买的PPC的性能。但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厂家人为修改这些参数,来欺骗消费者。所以,买机器的时候要再三询问商家,必须提供真实参数。

  我的WM6.5启动后,ROM和RAM使用情况。ROM还有160多兆,可放些常用的小工具。RAM是根据你启动的程序多少变化的,不用的程序最好结束任务,减少RAM消耗,导致其他程序无法运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