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K4J55323QG-BC14的是0.5的锡球吗?

楼主(2010-02-05):
维修新手.问三星K4J55323QG-BC14的是0.5的锡球吗?还是小一点的0.45锡球

网友:
显存我都用0.5的,没出过什么问题

网友:
哦.那0.45的也可以用在这响显存上吗?

网友:
0.5或者0.45都无所谓

网友:
一般都用0.5的 用0.45的也没问题

网友:
楼上几位说的都可以的,不过专用网是0.45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