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驱动硬盘主轴电机

楼主(2010-02-05):
我有三块坏硬盘,都是7200转的,觉得扔了可惜,想把他们再利用下,做个风扇、电磨之类的,但是拆开后发现这些电机有四根引脚的,也有三根引脚的,现在想请教各位一下,怎么样才能做出用最简单的电路做出主轴电机的驱动电路!!恳请哪位知道驱动电路的老师发个原理图!不甚感激啊!
E-mail:icebabycool008@gmail.com

网友:
没人知道么?不是吧……
自己顶下!!

网友:
直接用原硬盘板就行了,主电机只要接上电源线就会转的。

网友:
呵呵,接电就转,当然前提得有个闲置的ATX电源。我也有块硬盘,拆掉了音圈电机和磁头组件等多余的东西,剪了块砂纸压在盘片上磨镊子用,很好用,磨出火星来很炫,不过用力大了就会憋住

网友:
之所以不想用原配的电路板驱动电机,就是因为它的输出功率太小,容易停转,所以想用MOS管组个电路驱动!(功率大)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要用反相器和怎么搭建~

网友:
这个.嗯,好像是3相电机噢..用PWM信号驱动的吧..不好搞..用单片机可以实现.

网友:
PWM信号驱动,而且需要对回映的电压采样来得到转速再反馈回去.只有用对硬盘上的那个电机控制芯片来做比较容易一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