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41用电池不加电维修思路

楼主(2010-02-05):
接机.F41.进水..现已修复用电源加电开机正常.但使用电池不加电.能充电..望群主们能指点一二..我现在没思路修了.不胜感激...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电池锁了(锁了的的话要解锁才能用),lz要是有条件的话建议换个电池试试,要是还不行,那就查电池接口部分的电路

网友:
有电路图的话看看充电芯片关于充放电的电路那块,电池没问题的话,估计那部分坏的可能性非常大

网友:
晕死..电池肯定好的..查哪块..没地方查..一加电.才出B+.但不出.3.5V..插上电池不出B+的.

网友:
除电池外,查下电池冲放电部分

网友:
这个机器估计是PD5那里进水有断线

网友:
有断线的,仔细查查吧

网友:
电池的检测电路和主板的隔离电路

网友:
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,注意一下PR26,PR27,BATT+需要通过有效的51ON#才能通过PQ4转换成VS电压,只有VS电压符合要求后,才能给PU1提供电压,以产生MAINON及产生稳定的B+。

网友:
查电池供电电路及检测电路

网友:
用电池开下.VL有.5V产生..8734,工作条件都正常.PU1B加一电.7脚只有.1.几伏....按下开关.VS出了..PU1B.都有供电..上不去.加下又掉下来了..但用电源都正常的. PD5.绝对OK

网友:
我的那个跟你的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