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8I945PLGE-RH 开机跑04 狂报警

楼主(2010-02-05):
技嘉GA8I945PLGE-RH 开机跑04 狂报警,请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看看 内存滴 工作条件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故障,有的主板不擦内存就发出滴。。。。。。。像技嘉GA-81RML主板

网友:
内存好的,工作条件也没有问题。不知查哪里了。

网友:
看看到桥的地址线

网友:
怎么样个报警法嘛?

网友:
内存ad线,内存时钟,内存smb

网友:
系统管理总线电压阻值,刷BIOS

网友:
一长两段是内存

网友:
个人经验应该检查CPU与它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