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显示器绿屏

楼主(2010-02-05):
17寸显示器有无信号输入,都绿屏,有画面。绿枪电压很低。断开绿枪。还是绿屏。有好的解决方法吗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管座内碰极了

网友:
把尾板拔下后看看电压上来不,要是还上不来电压,呵呵   还是显像管的毛病吗?显像管插座内部也会短路的,看样你不是修家电的,经常修电视的我想都遇到过。

网友:
绿枪碰极了,,,,CRT坏了

网友:
量一下绿枪阴极是不是和其他针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