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遇到一个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10-02-05):
我接到一台联想LXB-L15E,故障是指示灯橙绿交替转换,我想一般都是爆电容或高压板坏,就拆开来看一下,发现电容没爆,高压板也没什么问题,然后我就把屏线给拔了,通电发现指示灯不怕橙绿交替转换,我就怀疑是屏坏。为了在确定是不是屏坏就用通用板试一下,结果屏很正常的显示图像。我放回原来的板上,故障依然存在,我想问一下各位这故障这样修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驱动板上的那个5V转3.3V的那个三端稳压容易坏

网友:
仍然是电源的故障,,,

网友:
电源上面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问题  估计是 3.3的 问题 你查查看

网友:
我检查过了,它有两个三端稳压,一个稳压到3.3V,另一个2.5V。另外两个三端稳压管的型号都被松香给挡住了看不到,那你们说电压正不正常啊?

网友:
看一下高压部分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