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NF-6150-A2的价格???

楼主(2010-02-05):
今天接手一台V3000本子,,确定北桥坏,,,看论坛上说用了09版的6150以后的返修会少点。。。。所以问下全新无铅09版6150的价格???

网友:
昨天刚打听了,已经到了190

网友:
谁能提供一个芯片的供应商啊,,我想买2片

网友:
200多吧,是挺贵的每有办法。

网友:
网上找到的,很多都不是这个版的

网友:
我这要220

网友:
其实什么版本芯片不重要,知道把散热做的好,一般使用个半年是没问题的,芯片垫个铜片,吧风扇改成长转,一般很少返修的

网友:
只要散热解决的好,一般不返修,换新料意义不大。

网友:
这个是要190以上才能拿到

网友:
200吧,我换过,不好做,赚钱太少了

网友:
6150坏的很少的,十台有九个半不用换,植铢都会好,做好风扇清洁改长转加铜片不会在保内反修的

网友:
敢问楼主做了几个这样的芯片呀?我一般都换。为以前返修省时间呀。。一步到位。
不然返修都可以挣2趟的时间的钱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淘宝网上,有个深圳的,“维修芯片”卖家,质量还可以,我经常在他那里买。

网友:
现在这芯片 都是被 炒的这么高, 一块主板才几钱

网友:
我这边都是200元,太贵了

网友:
09的和从前的外观上面有什么区别啊

网友:
正在换,我买了2颗 190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