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种NF3芯片能不能代换?

楼主(2010-02-05):
MSI板的NF3芯片坏了

手头只有以下两种,能不能代换?

网友:
ULTRA-250GB-250

可以这样代换,反之则不行。

网友:
谢谢飞翔老大那我就换块ULTRA上去看看

网友:
以前试过250 换到250GB不行

网友:
一个中端。。。一个高端的芯片。。。是可以直接代换的。。。我做过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