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提示Mac address are inv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

楼主(2010-02-05):
主板是华擎N61-S,开机提示Mac address are inv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,press F1 to resume。按F1进系统之后网卡驱动装不上,在设备管理器中一直显示一个感叹号,用华擎官方驱动也不管用,提示设备无法启用。而且有时侯会蓝屏,代码有时是E1,有时是7F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网卡的问题还是主板BIOS的问题。

网友:
MAC地址有错误。要用相应的程序重新烧写。

网友:
换个MAC地址芯片,要是还不好换网卡晶振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试一下,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,把网卡屏蔽掉试试还会不会出现故障,如果不会就插一个独立网卡使用

网友:
先屏蔽网卡,若正常就加个pci网卡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