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02

楼主(2010-02-05):
今天收到客户一块技嘉7VT880-RZ的主板 462的CPU 插上诊断卡开机就显示02,把内存 显卡硬盘折下还是跑02。后来拆下CPU再重新插上OK,接上其他硬件也正常,客户拿走后过了一两个钟。又跑回来,故障仍旧。压桥压座还是跑02。。怀疑是CPU供电坏。。本人是刚学主板的新手。。。望高手指点下怎样修好这块板。。。

网友:
CPU座子虚焊

网友:
当然是先查CPU供电了,1.2~1.5v左右吧!

网友:
462的我还没见过座虚焊的,不过cpu最易坏了

网友:
462的也有可能是座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