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775i945GZ不开机?没有碰到这个情况

楼主(2010-02-05):
客户拿来时被别人修过了,测了主板上没有短路的,上负载CPU核心供电是4。2V    复位是1。2V正常,上管的G极是4。2V     D极是12V   S极是4。2V  ,
下管G极没有电压   D极是4。2V   S极对地的,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4D的有点发热,手里没有这个芯片,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,谢谢

网友:
CPU电压太高了吧

网友:
先检查L6714D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。再检查VID有无电压异常,有的话即L6714D损毁。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失调所致,换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看看反馈电阻